smart200 modbusRTU 读不出数据

楼主(2024-06-24):
用smart200的485口连接空调线控器,读取空调内的数据。
我用调试助手验证可以读,用PLC就读出来时0,也不报错。同样的程序我读写远程模块就没问题。这啥情况啊?是我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A:
如果通过PLC可以进行写操作,那证明通讯上是没问题的。数据为0,可以监控报文来分析。
使用USB转485并入通讯线中,使用串口助手来检测报文,观察PLC发送是否正常,设备返回是否正常

网友B:
遇到过 温控表和smart plc通讯 也不报错 就是读不到数据
换到网关上面很容易就读取到数据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地址搞错了吧 地址+1看看

楼主:
变量表监控错了,VB改成VW就可以了。

网友D:
问题1,地址是不是没有加1,楼上说的VB,VW还有数据格式都试试
问题2,是不是不是标准的485通讯,用自由口通讯读取试试,
问题3,把plc通讯时和485助手通讯正常时的报文比较一下。
同时用485助手看一下报文,一边写通讯,一个开助手看报文收发有没有回复

网友E:
试试这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