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C/FUN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4-06-24):
如图所示,新建了一个数值传送的FC,在程序中调用了2次,当M30 为ON时 D300=30,,但是D100也自动为30了,,FC只能调用一次嘛?多次调用怎么处理呢?

楼主:
怎么看不到图片了

网友A:
看不到图

网友B:
看不到图,盲想+En/Eno可解决,或者逻辑不复杂的话用Call解决.因为FC数据全局唯一共享,改一个影响所有,所以思路是什么时候需要拿到这个数据,使能En
关于三菱FC/FUN的问题请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