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非标程序框架

楼主:
大佬们,小弟新入行,差不多从业半年。
小机器程序搞了两台,架构都是随便搞的
现在接手两个项目,5个伺服总线,23组气缸。。。。
想问问大佬们的程序都是怎么组建的
我一般是初始化一块, 报警报错处理一块, 手自动切换以及清中间变量一块,手动一块,自动一块
现在要再加一组产量统计和分析的
这次加密锁机估计也要,还没思路
大佬们都是怎么分的,聊聊呗

网友A:
你想咋弄就咋弄,
不过锁机没弄过,密码倒是试过,一个是触摸屏里面时间,再加密码,还就是PLC的时间,加密码

网友B:
程序框框要搞好。

网友C:
时间设定+密码口令+禁止所有输出

网友D:
把自动拆分几个大类,自动框架太大了反而更难写

网友E:
基本框架差不多都是这样,关键是逻辑处理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