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加主接触器是不是能更安全保护电路

楼主(2024-06-24):
说起电路安全,想起了去年公司改造的一台设备,由于接线人员没注意,错把380接入220电路中,这一下上电后,plc烧了。电源烧了。当时不在现场。也没有拍图片,我在想之前的电路人员是怎么设计的电路。基本的电路保护没有,连plc都能烧。如果在主电路中加接触器控制。是不是更安全。能有效保护电路?,[各位大佬如何看待电路基本保护s:17]

网友A:
接触器是开关类、执行动作命令的元件,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B:
接触器不是漏保空开,只是方便开关而已

网友C:
有点保护意义,但很有限。因为加了接触器可以很方便我们紧急切断整机电源避免事故扩大。
相信自我!

网友D:
这只能说是 没弄清楚就动手的后果 加啥都没用

网友E:
先弄清楚,再去实行,最为有效的

网友F:
主电路装接触器配合按钮开关/旋钮开关来控制设备电源通断,有的会用负载断路开关直接控制主电路通断。
你这种接错线上电就烧,和有无接触器无关

网友G:
接线错误与保护电路没用,控制电路一般都没加保护的,220V接成380V是人为错误。加主接触器是用于在急停保护时断开所有电机电源。

网友H:
做电气工程师的要求很高的,比如要细致,要逻辑思维能力

网友I:
有没有一种可能:柜内用220V的电气原件比较多,然后设计人员为了所谓的“负载平衡”,让这些220V电源分别取自三根火线和盒一根零线,然后通电的时候忘记接零线了,导致PLC烧毁。

专业外协

网友J:
可以装多路超压欠压保护电路,但接错线这类情况烧东西都是瞬间的事情,还是要平时多检查多验证后再操作。我有个朋友昨天叫人帮忙接机器也是被220v接入了380v,变频器炸了,PLC烧了,机器里面就是有接触器作为主电源供电的,所以这方法并不可靠

网友K:
估计楼主看到的不只是接触器,还有接触器下面的热过载保护器。热过载基本只用于大电流,比如交流电机,但PLC功率才多少?超压瞬间过载就烧,保护不了
侃问-答

网友L:
设计过流短路保护电路

网友M:
220V不都是需要空开的吗?主电路接错了 加啥都没用。
PLC烧了 基本上都是没有 220的空开 和+24V安全继电器,
下次用明伟的电源,这样能保住低压元器件

网友N:
你要这样说的话 这配电柜的造价可就高了 这保护要做是不是就该做全套呢 你接错电源需要保护 进了老鼠是不是也要保护呢 打雷是不是也要保护呢 飞进去虫子要不要保护呢 下雨进水要不要保护呢 工人喝多了尿到配电柜里要不要保护呢 开开门呕里面呢 小孩拱进去捉迷藏呢 是不是呢
人家设计配电柜的肯定觉得 电工接错电压的概率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