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5):
朋友一直用LC11检测加热器有无电流,信号接PLC,最近他和我说,LC11会闪烁,不在知道咋回事,让我分析。
我问了一下 朋友定的是LC11-0.5A-8MM 用来检测变频器输出的电流,信号接信捷PLC IO。 低频率运行时 LC11指示灯闪烁, PLCIO也跟着闪烁。 似乎信号不稳定。
看了说明书  LC11 是高速响应,最快0.1S以下,那么在变频器比如10HZ运转时,因为电流是1秒通断了10次,LC11是可以准确的检测到这个快速的变化。 所以看起来灯和信号都闪烁。
和朋友说,这个不是LC11有问题。朋友说原来的固态加热就好好的。 固态加热PID情况下 有的时候0.1S 左右脉冲加热,LC11也能精准的捕捉到电流。其实我们在PLC程序里做一个信号延时断开就可以完美使用。无信号延时0.5S断开就可以。 LC11闪烁还可以很好的观察到变频器当前处于低频状态。 如果非要信号稳定 可用LC10H-0.5A-8MM。  或者用LC20L-W-8MM  。
如果要检测更小电流  ,可以选LC27-1A-8MM   0.02-1A 可调 最大30A。

网友A:
你这个图不是固态继电器加热吗?怎么还扯上了变频器?
加热不是PID控制吗?在加热接近设定值时不就是闪烁的吗?通断通断反复切换。是我理解有误?

楼主:
原来用于固态加热检测,后面用在变频器输出电流检测。变频电流检测,有的人会理解为 变频器运转 给的信号就是一直稳定的,恰恰忽略了变频器低频时 信号是闪烁的问题。 也就是说 LC11检测变频低频时闪烁是正常情况。

楼主:
遇到检测变频器电流  用另外的型号就行。 LC20-0.1A-8MM    如果接220继电器的 用LC10H-0.1A-8MM

楼主:
尺寸和 LC11 是一样  ,使用方法一样。

网友B:
变频器大多内置电流检测,用485读出来就好了
zsh340

网友C:
引用楼主qqc青春之歌于2024-06-25 11:02发表的 电流检测器LC11闪烁的问题 :
朋友一直用LC11检测加热器有无电流,信号接PLC,最近他和我说,LC11会闪烁,不在知道咋回事,让我分析。
我问了一下 朋友定的是LC11-0.5A-8MM 用来检测变频器输出的电流,信号接信捷PLC IO。 低频率运行时 LC11指示灯闪烁, PLCIO也跟着闪烁。 似乎信号不稳定。
看了说明书  LC11 是高速响应,最快0.1S以下,那么在变频器比如10HZ运转时,因为电流是1秒通断了10次,LC11是可以准确的检测到这个快速的变化。 所以看起来灯和信号都闪烁。
和朋友说,这个不是LC11有问题。朋友说原来的固态加热就好好的。 固态加热PID情况下 有的时候0.1S 左右脉冲加热,LC11也能精准的捕捉到电流。其实我们在PLC程序里做一个信号延时断开就可以完美使用。无信号延时0.5S断开就可以。 LC11闪烁还可以很好的观察到变频器当前处于低频状态。 如果非要信号稳定 可用LC10H-0.5A-8MM。  或者用LC20L-W-8MM  。
如果要检测更小电流  ,可以选LC27-1A-8MM   0.02-1A 可调 最大30A。

说得不明不白,先是说检测加热器电流,后又说电流检测又装在变频器输出线上。你到底是检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还是加热器的电流?如果是变频器的电流就不要去另加检测电流的装置,因为你跟变频器通讯就以读出它的参数

楼主:
朋友之前 用电流检测器LC11 是检测加热器电流 给开关量信号 接PLC。好用。  后来用来检测了变频器电流,结果出现了闪烁。  老大  清楚了不?
某些场合 只需要有无电流,你当然可以用485通讯 或者电流变送器读出电流。但是简单快捷的方式 是用开关量电流检测器结果开关量输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