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6):
win10/11专业版系统安装的s7 200smart V2.4软件以上的版本,与PLC通讯连接时显示mwsmart executable已停止工作或显示通讯错误,要不就完全通讯不上,搜索都搜索不到;要不搜索到了,上载下载程序时,突然就闪退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重新安装系统,也不行。

求适用于200smart软件V2.4版本及以上版本的win系统

网友A:
软件是哪个版本?安装最新版V2.8试试。
https://w2.siemens.com.cn/smart/file/STEP7-MicroWIN-SMART-V2.8.zip
  • 下载积分:+3(li051005) 热心助人!
  •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是哪个版本?安装最新版V2.8试试。
    https://w2.siemens.com.cn/smart/file/STEP7-MicroWIN-SMART-V2.8.zip

    谢谢!2.4及以上版本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B:
    你的CPU是否与交换机相连且除了你电脑网卡外还有其它数据访问终端与你的CPU进行通信?
    另外你安装时是否退出了杀毒软件如360等?

    Win10 2021企业LTSC版 x64: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tn5cSusXlviQtUrbCx3nA
    提取码: a47s

    LTSC版为长期企业版:稳定,少更新, 精简后没有应用商店、cortana、Edge浏览器(Edge可自己安装)等,除安全更新外一切都以稳定和流畅为优先,工业控制上很好用。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CPU是否与交换机相连且除了你电脑网卡外还有其它数据访问终端与你的CPU进行通信?
    另外你安装时是否退出了杀毒软件如360等?

    Win10 2021企业LTSC版 x64: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tn5cSusXlviQtUrbCx3nA

    非常感谢!
    以前,CPU ST20与TP LINK的路由器连接过,现在都是与电脑网卡直接连接,还是不行

    从未安装过杀毒软件,连系统本身的防火墙都是关闭了的

网友C:
    引用楼主gouliuping于2024-06-26 08:09发表的 求适用于200smart软件V2.4版本及以上版本的win系统 :
    win10/11专业版系统安装的s7 200smart V2.4软件以上的版本,与PLC通讯连接时显示mwsmart executable已停止工作或显示通讯错误,要不就完全通讯不上,搜索都搜索不到;要不搜索到了,上载下载程序时,突然就闪退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重新安装系统,也不行。

    求适用于200smart软件V2.4版本及以上版本的win系统

    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是重装系统

楼主(2024-09-28):
    原因是CPU固件版本太低了,与软件部兼容,升级到2.5版本就没问题

网友D(2025-02-22):
    本人曾经操作过V2.8版本在WIN10系统  以太网通信可以正常使用,春节前安装了WIN11 24H2专业版没有试过。
    不过前几天与三菱PLC通信没毛病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