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6):
已知伺服设置为脉冲模式,想要读取绝对值
5U可以设置简单CPU(modbus TCP)读取JE-C的伺服的H6064地址即可(端口号502),注意旋转伺服的方向和PLC设置旋转的方向

网友A:
你都JE-C了,为什么不用CC-LINK IE Basic网络通讯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JE-C了,为什么不用CC-LINK IE Basic网络通讯控制呢?

老板说不行……,5U带多了这个总线伺服,会卡顿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板说不行……,5U带多了这个总线伺服,会卡顿厉害

很好奇,带了几个会卡顿。。。

网友B:
什么样的卡顿,我带13个都没问题
努力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卡顿,我带13个都没问题

确实是在线编辑会卡顿,如果是直接重新下载程序,会稍微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