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6):
如题,设备按下急停按钮, 伺服电机要怎么处理? 断使能,调用stop指令,还是直接接触器断电

同样,客户按急停时,气缸的气源要不要泄压?

一般是怎么处理好一些?

网友A:
急停断气断电
拆二代

网友B:
类似真空吸盘,急停后应该继续动作,避免坠物造成危险和损失

网友C:
按下急停后,各机构保持现状,能不动的就不要动。

网友D:
什么叫紧急停止?

网友E:
二楼是一般大厂常用的配置要求

网友F:
伺服(如西门子)有专门的安全接线,当断开时电机不能动作,一般气缸要看急停后的后果,有些断气后反而做成安全隐患的就不能断输出。

网友G:
不同设备不一样。

网友H:
真空的好解决。接通电磁阀时,关闭真空,关闭电磁阀时真空管路畅通。把两位三通的电磁阀,接口反过来接。
机器关电了。真空管路时畅通的。原来吸着的产品不会掉下来。

网友I:
一般来说,急停按下后需要保持停止前状态,气缸和真空按现场要求处理

网友J:
要看实际设备和实际情况的,最最重要的是防止人员受伤,在能保证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再考虑是否会造成设备损坏,这个还不是正常操作情况下,是需要考虑特殊情况和出现几率,详细的可以去参考安全等级划分,因为只要是在工作场所,就是你违章操作造成受伤也算工伤,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厂愿意化大成本增加安全继电器,安全PLC。
急停一定是常闭触点,防止断线,条件允许开机第一件事情就是确认急停按钮是否有效,有伤人风险加允许的话加安全继电器,用两路常闭触点,急停后能不动的就不动,风险大的断动力电,断气源并泄压,上下重力方向的能加刹车就加刹车,刹车还是要断电保持的,目的就是立刻停止已经可能发生是伤害或损坏,最大程度降低伤害或损坏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网友H:
说切断这切断那。都是笼统的说法。不切实际。不同的机器又不同的做法。
比如我们有气缸冲压机。(气缸大约像12寸那么大)冲压机构夹紧一套模具。模具是升起的状态。假如你按了急停。你断压缩空气,那么模具就送被气爪松开。模具会让下落。又由于压缩空气断了。下压大气缸会落下来。把模具压得死死的。
急停按钮,首先不能有多余的动作。哪些需要断气哪些需要断电。当然。断了主接触器,对人来说,保证了安全。
见过美国的机器,按急停,主接触器是断电的。
以前见过一台ACF贴附机。员工在机器前面操作,料带在机器后面。又没光栅的机器。员工处理料带,就喜欢从前面伸手过去处理料带。实际上机器还在运行,员工肯定是违规了。被不大不小的气缸夹到手。破皮的那种。那个机器就是按急停不断气。等脑袋机灵的人关主气压。才解开手。员工自然是不懂这些。一些机器没光栅,确实是出厂的时候就没有。怪谁。
尽可能把机器设计改进得更安全一些。事后诸葛亮来优化。
但是员工的想法实际上和三岁小孩差不多。
举个栗子。一台分割器转盘机器。机器有一些不知名的报警。员工按了复位,又按开始,机器又能做货。
员工也是个人才。当然,写程序的没料到员工会玩这一手。员工想了即使能按复位有用。那么就找来折纸直接把复位开关边缘缝隙塞住,这样,有报警就不需要再按复位键了。就可以直接做货。人才呀。
直到某一天,一位维修人员,在机器做货时,拉开门了。发现机器还继续做货。才意识到严重隐患。改了,程序。把复位键用上升沿触发。复位,停止,启动实体按键。只要连续接通10秒。会报警提示该按键故障。停机。这台机器的程序是韩国人写的。
所以说要安全的话。要发现员工他的想法。像三岁小孩一样。你给东西他玩。他把东西吞肚子里了。不按套路出牌的人多得很。
这样的例子多得很。

网友K:
急停断电也可。

网友L:
急停肯定是轴强制停止,复位后才能继续开,会打架的气缸,双头电磁阀吧,吃过亏了
侃问-答

网友K:
安全?自己小心就是最安全的。

网友M:
紧急停止就是停在当下位置,不管是气缸还是油缸还是电机,气源是肯定不能断是,要不然有些单动作的气缸会缩回去,那个就不叫急停了。断电也是不可的,断电那是以前没PLC的时代。

网友N:
主要看设备的使用状态,不同的设备,急停也分断电断气,和动作保持型,主要设计都是以人员安全为主
命自我立

网友O:
伺服减速停止,气缸单头就按当前执行到位,双头停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