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和FX5U的编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6-26):
FX3U和FX5U的编程有什么区别
FX3u的梯形图和FX5U的梯形图有什么区别
Fx5u是否可以在GX Works2打开
之前一直用FX3U的梯形图,突然说要用5u

网友A:
区别不大,只不过5u通讯功能多了。其他的看看说明书就行、

网友B:
FX5U只能用GX WORKS 3;
GX WORKS3跟GX WORKS2编程环境差异较大,需要适应一下;
指令方面5U扩展了很多指令,相当丰富,更接近Q系列的指令风格,可以先浏览一下说明书熟悉一下;
另需注意的是5U的特殊继电器/寄存器也更换为类似Q的SM/SD。

网友C:
Fx5u是否可以在GX Works2打开: 不能!

网友D:
FX5U ,功能和指令更丰富,扫描速度更快。比3U更接近IEC编程标准。真正意义上的支持FB编程,不占用软元件。

专业外协

网友E:
5U比3U功能强大多了 指令更丰富 最主要还是配合的GX3软件比GX2人性化 可视化了 主要是有个组态的设计理念在里面了 GX2的软件 难用的一言难尽 写程序动不动就让你编译 不能保持未编译的程序

网友F:
可以把3U的程序转成5U的,然后再看看感觉下差异,这样应该比较好理解一点

网友G:
5U比3U舒服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