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7):
不加延时的话是不是PokOK还没来得及变为0就直接就跳转了?

网友A:
触发应该是脉冲,定位完成也是脉冲信号。你的博图是什么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发应该是脉冲,定位完成也是脉冲信号。你的博图是什么版本?

博图V14   posok是定位完成持续输出的

网友A:
嗯嗯,那延时读取没问题啊。

网友B(2024-10-24):
定位完成 := PoseOK AND  ABS(Position-Actposition)<=#PosWidth;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C:
4楼这样比较严谨

网友D:
西门子OPEN指令的逻辑是带Execute的指令的DONE信号状态如下:
如果"Execute"在命令执行完成之前设置为 FALSE,则"Done"的值仅在一个执行周期内为 TRUE。
如果"Execute"在命令执行完成之后设置为 FALSE,则"Done"的值也保持为 TRUE,跟随"Execute"一起为FALSE。
按这个推理,FB284也是一样的,你要定位完成信号的话,就不要把"ExecuteMode"信号消掉,等定位完成你读到信号后再消掉。

楼主(2024-11-27):
明白了,多谢大佬。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OPEN指令的逻辑是带Execute的指令的DONE信号状态如下:
如果"Execute"在命令执行完成之前设置为 FALSE,则"Done"的值仅在一个执行周期内为 TRUE。
如果"Execute"在命令执行完成之后设置为 FALSE,则"Done"的值也保持为 TRUE,跟随"Execute"一起为FALSE。
按这个推理,FB284也是一样的,你要定位完成信号的话,就不要把"ExecuteMode"信号消掉,等定位完成你读到信号后再消掉。

楼主:
好的,感谢,PosWidth一般设置多少合适?
引用 网友B:
定位完成 := PoseOK AND  ABS(Position-Actposition)<=#PosWidth;

网友D:
这个定位偏差看你自己实际需求了,先看你调的伺服能定位多准,再考虑自己的设备定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