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脉冲和总线定位的对比!

楼主(2024-06-27):
CAN总线和高速脉冲定位区别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好,下次不要问了!
啥意思,不懂就问

网友B:
你先试试告诉我们,是通讯快还是脉冲快
不懂就问

网友C:
毫无意义的问题

专业外协

网友D:
直线马达最快。
下载积分:+1(shinvis) 5M 2S 别人5分钟,直线2 ..

网友E:
先把总线定位与脉冲定位搞清楚。
不懂就问

网友B:
你有硬件你就试,这和懂不懂有什么关系
没条件测试,就想问问有没有测试过的,现状有个项目就是要快,ms级完成动作,距离短

网友F:
理论上就差一个通信的速度,都是轴在动作

网友G:
百分百 脉冲更快
纯粹 定位 脉冲比总线要快一点 我测试过
纯定位 我推荐用传统的PLC就行 汇川H3S/U
凸轮齿轮同步之类 Easy系列/H5U/AM系列/AC系列
感谢回答

网友B:
https://new.qq.com/rain/a/20240525V036UI00
,看看三菱0.305秒时间内动作了十几下

网友B:
到底哪个快,还得看具体的硬件,同样用脉冲,不同的plc也不一样

网友H:
大多数情况下不用纠结这个问题,差别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