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8):
博途专业版可以不装博途Wincc可以吗,这样我可以在同一台电脑装上标准WINCC7.5吗
zhaoaron

网友A:
描述:博图安装版本
可以,先安装wincc,在安装博图adv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10887067271420308382
谢咯!!现在甲方指定pro 版本还想要运行WINCC7.5
......

网友B:
可以只只安装 STEP7,不装博图WINCC.
zhaoaron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安装wincc,在安装博图adv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10887067271420308382

这两个版本里面的博图是一样的。应该都算 step7 p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