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8):
最近改造别人的项目,看着流程逻辑的写法有点心寒,但想着很多新手估计都会犯同样的问题,借此发出来分享下
改之前为

改之后为

大概意思
1、就是尽量把 流程信号用位逻辑处理,显得整体比较简洁。
2、交握信号如果用字去维护单一逻辑,尽可能在统一的地方将其解析成位逻辑信号(加注释)用于流程判断,像图1,用了一堆D字判断=K1,K2,K3的,还得去别的地方去理解K1,K2,K3的字面意思,把你当前的思路跳转到别的地方,增加维护成本,或者可以标签常量定义K1,K2,K3的值,看个人取向

还有其他地方也可简化,比如多路真空判断,逻辑上只需用到一个信号,至于信号的通断可在其他地方进行多路判断

网友A:
这是高手写法,遇见的多了,走流程就是传送K值,至于K几代表什么,他另外有个小本记着的

网友B:
最简单,最好的。

网友C:
在连续多个段落串联了大量的相同软元件,太占用屏幕空间了。我优化程序的时候都会用一个继电器转接一下。

专业外协

网友D:
还需要继续优化,不过优化后,还是要检验功能是否和以前一样。
目前在优化一台松下FP-XH的机器。原来8600步梯形图。目前6000步梯形图。还要继续争取再优化,控制在5000以内。别人的程序。换另外一种写法。原来的程序用了大量的SET    RST。错综复杂。且。一种产品型号对应一种程序。触摸屏无法设参数来变更产品型号。

网友E:
我喜欢复杂化。。。。。。。。。最好只有自己看懂就好,其它嘛能力 看不懂就不是我的事了,程序能执行就就好

我看过别的程序,那个让我学会了其它语言。1500编程语言全面化,搞的我学会SCL STL ST ,就差上结构化。。。。。那时候我才会梯形图。

网友F:
一台设备,写完没两天机械结构一改就来改一次程序,过两天再要求来改一次,改多了就是这个样子,虽然自己很想重写,等下一台吧。这台能用就这样先用着。
侃问-答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台设备,写完没两天机械结构一改就来改一次程序,过两天再要求来改一次,改多了就是这个样子,虽然自己很想重写,等下一台吧。这台能用就这样先用着。

一台设备不说冲开始调试,就说从开始给客户试生产到验收不让你改几次,客户心里能舒坦吗
更不用说调试的出的状况,机械不行电气来凑,能顺利验收就不错了,优化?改进?下一台签了订单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