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4-06-28):
Wincc 的Samatic net 是单独装的吗? 它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呢?
zhaoaron

网友A:
我觉得你既然这么问了,那么大概你不需要这个软件。 简单理解应该就是西门子OPC软件。服务器客户端架构。一般项目用不上。
......
zhaoaron

网友A:
单独安装。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4700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