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一下,1200与调试助手做TCP通信

楼主(2024-06-29):
1214做客户端,然后调试助手做服务器,通信是连上了,就是我如果把接受到的区域设8个字符,那我用调试助手发的字符必须凑齐8个字符,然后DB块里才会显示出来,怎么才能做到实时发送实时显示?

楼主:
接收的区域设为32个字,那就是凑齐32个字才会一起显示出来

网友A:
要通过作业发送的最大字节数。如果在 DATA 参数中使用具有优化访问权限的发送区,LEN 参数值必须为“0”。
ADHOC= TRUE 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