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上位机怎么用网线连接fx5u

楼主(2024-06-30):
C#上位机与fx5u连接,C#上位机要怎么连接,fx5u要配置什么,如果fx5u的IP是10.60.105.3这要怎么连接

网友A:
可以沟通一下

网友B:
走MC协议或者用MX Compent
要在plc里面配置吗?

网友C:
fx5u可以用modbus tcp功能,fx5u在参数设置里启用。
要怎么配置
plc

网友D:
网线连接无所谓
主要是用什么协议来做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MC协议的话是要配置的 在CPU属性里面 要指定端口,MX Compent的话 要先在电脑上装这个软件然后再配置这个软件跟5U的链接,类似OPC的东西

网友E:
泰捷力与三菱FX5U PLC链接操作指引。上面关于三菱PLC配置步骤可以参考下。
三菱FX5U Q系列链接说明.pdf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F:
SLMP
或者去找个免费的hsl.dll,直接调用。

网友G:
MC协议或者用MX,PLC简单设置一下即可

网友H(2024-0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