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0 485通讯连接不上,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求助大佬

楼主(2024-07-01):
S1200 485通讯连接不上,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求助大佬

网友A:
找找网上的例子程序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找了好多,我感觉哪里设置漏了或者不对
zhaoaron

网友B: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SmartSMS/016.html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11-Comm/03-Serial/02-Modbus/02-Modbus_RTU.htm
啥错误代码不报错吗????你可以先把MODBUS MASTER的req设为常1,试试,看有没有错误代码
......

网友C:
S7-1200的modbus通信块写的不好,没有S7-200smart简洁明了,不论通信有没有成功或超时,输出完成位,如果出错或超时,在给出完成位的同时给出出错码,至于中间通信过程的一些信息不要给用户,这些信息反而给用户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一个合格的工控人应该分享成功的果实

网友E:
一个合格的工控人应该分享成功的果实

网友F:
读取error信息看看。

网友G:
应该是这里,连续读取30个数据位,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用

网友H:
提供一个不用编程的方案,可节省不少时间:
详细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242478?spm=1001.2014.3001.5502
配置文件和软件: PLC之间(仪表)通讯.zip (4629 K) 下载次数:28

网友I:
10楼讲的正确,地址不正确30个地址要,对应连续30个连续的数据,P#DB3.DBX0.0 INT 30,或者建个DB块里面就30个数,前面写DB名字也行,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11-Comm/03-Serial/02-Modbus/02-Modbus_RTU.htm

网友J:
我去年弄过,200,1200,1500的485通讯,都是在找的网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