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4-07-01):
1、Io变量名称跟地址不能同时显示;
2、修改使用后的IO名称,需要在全局里申明一下才能覆盖修改;
3、IO地址还得先建立相应的全局变量才能使用;
4、我改了一个IO地址,但是修改的第一位总显示一个M,我找了好多说明书都不知道这是啥意思;

网友A:
AX的吧,建议还是先看看手册AX的软件也是基于CODESYS开发的,标准的IEC61131-3编程语言

网友A:
蓝色M表示你改了这个地址所以才显示蓝色M

网友B:
建议看看手册吧。

网友A:
不管什么编程软件,变量地址和PLC内部地址都不能相同,而且变量需求声明才能使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先用用CODESYS软件再来用台达的
相信自我!

网友D:
改地址,把1.0 改成11.0 或者100.0
改完自己在变量表写相应的注释和地址,这个M不用管。

网友E:
因为你挂了 自动映射了
然后再自动映射的情况下 修改这个地址 这个M可以表示锁的意思
即使再这个节点前面插入新的设备 改设备的地址 仍是IX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