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1):
感觉汇川的很好理解,特别是EtherCAT通讯,简单明了,就是容易各种小问题。
程序框架很好,一个大的           IF  AUTO_STAR  THEN
                                                           (用循环指令,比如D200) ,
                                                                     然后1:.....安全、急停
                                                                             5:...判断动作 100:上料;  200 :焊接;  400:下料;
                                                                             100:.....
                                                                             110:...完成D200=0
                                                                             200:.....
                                                                             210:...完成D200=0
                                                                             400:.....
                                                                             410:...完成D200=0
                                                            (循环结束,比如D200)
                                                     END IF
条例清晰,易懂。还有FOR循环,对于比较,结构体调用,气缸多,之类的很好用。

总结:除了软件小毛病多,框架,通讯,逻辑很好写,也易懂。

网友A:
一直在用汇川,感觉挻好的。
相信自我!

网友B:
有没有框架程序,发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C:
用于工控,完成可以。

网友D:
汇川用ST就是浮点传浮点或长字节传长字节需要定义,不然不认识这点我觉得有点繁琐。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网友E:
通讯连接多了,扫描周期变长

网友F:
这根是不是汇川没关系啊,支持ST的都可以这样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根是不是汇川没关系啊,支持ST的都可以这样写

同意

网友C:
汇川,上来了。

网友H:
有案列程序吗,学习一下

网友I:
汇川  国产PLC的一股清流  用这还挺顺手的

网友J:
什么时候自己搞出一套软件  硬件标准就更厉害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以后可能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