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电工的问题

楼主(2024-07-02):
最近在画电路图了,遇到个问题就是不知道那个互感器的电流比怎么算,具体问题就是如何根据开关上标注的额定电流来计算互感器的电流比。在网上看到个回答是说用1A或者5a的二次电流去除以一次电流,然后一般选择空开有个1.2-1.5的系数,所以可以知道我这个图上630A的空开的电流最大的630/1.5=420A左右,取个整数400吧,然后就能得出我这个图上的要装的互感器的电流比是400/5,不知道我这样推理对不对,希望大佬解答一下,先提前谢谢各位大佬啦!

网友A:
选800/5A
下载积分:+2(突破手牛爷爷) 真诚感谢!

网友B:
GBT 50063-2017之7.1.4規定:測量用的電流互感器的額定一次電流應接近但不低於一次迴路正常最大負荷電流。
Pn 323KW按照同時利用係數為1且功率因數為0.8的計算電流=613.435安。1樓的建議可行。

网友C:
同意一楼的,一般互感器次级是5A,如果接机械电流表选小了易打坏表针,要>=最大电流(如电机起动电流)选800/5与1000/5都可以。

网友D:
那你空开这头要是超过400A的话,你次级电流不就超过5A了吗?这样互感器不就有问题了。600/5就够了,你实际开关630,电流应该不会超600的,
下载积分:+5(zhaoaron) 热心助人!
人生是盘棋

网友E:
首先说的是 电流互感器 选择 不能按照 空气开关大小选择,应该根据你后面负载性质以及你导线载流量选择。选择互感器变比太小容易过载烧毁,太大则 误差 就太大。
下载积分:+2(突破手牛爷爷) 真诚感谢!
永远年轻

网友F:
学习侩电路图

楼主:
OK,差不多理解了,不过最近想摆烂了,又编程又画图又出差的,老壳疼。

网友G:
干工控确实如送快递。尤其小厂。

网友H:
800/5与1000/5

网友H:
导线线径和开关匹配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