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2):
求助:一排标准长度钢筋,需识别其中的短钢筋,视觉相机可以做到吗?

网友A:
这类应用,经常变,傻瓜式使用来达到现场要求这个是关键。实际上很难。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B:
二楼,林工说的对。接触过类似项目,是角铁,变量太多,果断放弃

网友C:
如果是单根识别的话可以尝试位置尺,批量识别当我没说

网友D:
3D相机可以做到

网友E:
如果能单根,称重就够了

楼主:
是这一排钢筋里面可能有短一点的钢筋,可能没有,短的话长度不一定,但是只要是短于标准长度,都需要识别,然后剔除。没有用过位置尺,是怎么个设备?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单根识别的话可以尝试位置尺,批量识别当我没说

楼主:
要是给你一百万呢
引用 网友B:
二楼,林工说的对。接触过类似项目,是角铁,变量太多,果断放弃

网友F:
难道只有老衲注意到楼主的图片?

楼主:
联系了多个做3D相机的大厂家,都说有难度
引用 网友D:
3D相机可以做到

楼主:
喜欢吗
引用 网友F:
难道只有老衲注意到楼主的图片?

网友G:
注意看我的头像上方备注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注意看我的头像上方备注

一个太张扬了,一个打错别字了,鉴定完B

网友I:
风扇肥皂盒的故事都听过了吧?一边吹气,另一边接收气流。两边都装一个,怎么实现,剩下的自己考虑哈 ~~~
侃问-答

楼主:
肚子里面没东西就别说话了
引用 网友I:
风扇肥皂盒的故事都听过了吧?一边吹气,另一边接收气流。两边都装一个,怎么实现,剩下的自己考虑哈 ~~~

网友A:
这位兄弟是?
引用 网友B:
二楼,林工说的对。接触过类似项目,是角铁,变量太多,果断放弃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I:
告诉你一个方法,会不会是你的事,有必要告诉你那么全吗?
引用 楼主:
肚子里面没东西就别说话了

侃问-答

网友J:
之前碰到过一次,记得是单边用气缸推。然后另一半用视觉,下面有一个反光板之类的东西。
不知道是反光板给信号,还说视觉识别出来的。上面用的伺服模组取料。
注:产品是滚筒,比钢筋粗,比较整齐,而且间隙稳定,应该是传送带有卡槽。
看你发的图片,好像不稳定。
参考参考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K:
有个想法,看看是否可取;一排标准长度,识别短的,说明公差范围差不是很大,看钢筋来料情况,尽可能有个倾角,滑到斜坡到位后(不到位的,可以有机构推动或者震动,类似震动盘),在另一段安装相机拍照识别,用面阵相机就可以满足,不用3D相机;打光注意下背景搞的干净些。
可以的话就看具体的视野和精度要求
  • 下载积分:+3(leo.xue)
  •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楼主:
    谢谢,目前是按视觉+机器人的方向在做,有很多技术问题。钢筋长短范围很大,不确定,单根不好抓取剔除。
引用 网友K:
    有个想法,看看是否可取;一排标准长度,识别短的,说明公差范围差不是很大,看钢筋来料情况,尽可能有个倾角,滑到斜坡到位后(不到位的,可以有机构推动或者震动,类似震动盘),在另一段安装相机拍照识别,用面阵相机就可以满足,不用3D相机;打光注意下背景搞的干净些。
    可以的话就看具体的视野和精度要求

网友D:
    那一排钢材是不是以端是整齐的,一端有可能会短?检测的时钢材是静止的吗?

网友L:
    这头像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

    提剑跨骑挥鬼雨,白骨如山鸟惊飞。尘事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目前是按视觉+机器人的方向在做,有很多技术问题。钢筋长短范围很大,不确定,单根不好抓取剔除。

    范围很大就考虑在物料转移过程中处理,可以加我微信,一起聊聊,给你们参谋参谋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楼主:
    一端对齐,另一端找短的,如果能在运动时检测那就牛了,当然先从最简单的静止检测。
引用 网友D:
    那一排钢材是不是以端是整齐的,一端有可能会短?检测的时钢材是静止的吗?

网友M:
如果钢筋一端对齐,并且能保持平行,就就好办一点,在一侧装有感光传感器,朝下看,在检测点对应的地下,
地面铺设反光强一点的白纸之类,或者直接灯光往上面照。两头都这么搞,一旦两头出现亮度信号不一,就可以用气缸横向顶出来,随便用单片机就可以做,plc也可以。不用灯光用电磁感应也可以,但是如果不平行,歪歪斜斜,就没办法了。
如果钢筋一边靠墙对齐,另一边是空旷的,长度差别不太大时,甚至可以用二三四的激光模块,可以测出不超过2米的差距,精度小于1厘米。

楼主:
钢筋一侧对齐,但大部分情况不能平行,甚至会有压住的情况。钢筋很长,气缸推应该不是个好措施。短的长度范围很大,对射传感器不好使。
还是很感谢提供参考建议。
引用 网友M:
如果钢筋一端对齐,并且能保持平行,就就好办一点,在一侧装有感光传感器,朝下看,在检测点对应的地下,
地面铺设反光强一点的白纸之类,或者直接灯光往上面照。两头都这么搞,一旦两头出现亮度信号不一,就可以用气缸横向顶出来,随便用单片机就可以做,plc也可以。不用灯光用电磁感应也可以,但是如果不平行,歪歪斜斜,就没办法了。
如果钢筋一边靠墙对齐,另一边是空旷的,长度差别不太大时,甚至可以用二三四的激光模块,可以测出不超过2米的差距,精度小于1厘米。

网友N:
这个很简单的,他需要机械与软件共同配合才能完成,不需要3D相机,你确定需要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很简单的,他需要机械与软件共同配合才能完成,不需要3D相机,你确定需要做吗?

网友O:
在这旧设备上改造,还是新增检测剔除的功能,看起来运动过程中检测应该是没问题的,视觉和不是视觉方案都可以做出来。调试上费点精力。剔除方案可以考虑往下掉的方式(如果原设备可以改造的话)

网友P:
跨度太长  只能在两边上两套相机  应该可行的  现在的视觉精度很高了

网友Q:
用视觅系统试试。

网友N:
这个很简单呀!需要程序与硬件联合,以前我们就做过这个

网友N:
很简单的事,我就做过这个

网友N:
很简单的事,需要程序与机械联合起来

网友R:
间歇运动,单根重复检测,计数,识别长度,后端分炼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v411n7r7/

网友Q:
还是用视觅系统好些。

网友S:
楼主头象露点了,不行的,我给你换掉,下次注意

网友T:
3D相机检测难度很大,如果能改变非标设计,针对视觉检测进行改造才有可能。

网友E:
视觉加AI可以做,不需要对齐。 但是AI要训练,需要人工配合AI训练数据,估计客户接受不了

楼主:
现场是大批量快速的系统,而且是固定的结构,这种不太适合,谢谢
引用 网友R:
间歇运动,单根重复检测,计数,识别长度,后端分炼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v411n7r7/

楼主:
这应该不是件简单的事,当然也有高手,可以聊聊大概思路,谢谢
引用 网友N:
很简单的事,需要程序与机械联合起来

网友U:
如果长短差异很大,称重是不是可以?

网友U:
称重:小于一定质量的滑走,大于一定质量的掉到下一层。不过前序得把每一根都得分开不要在一起

楼主:
存在长短差异很小的情况,而且这里也分不开。
引用 网友U:
称重:小于一定质量的滑走,大于一定质量的掉到下一层。不过前序得把每一根都得分开不要在一起

网友V:
试试视觉拍照,识别直线并测量长度,但是一般的相机拍不了这么长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