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SMART V2.8编程PID问题

楼主(2024-07-02):
如题 软件使用的是V2.8版本 做的PID控制 打算在设定值是5.0 当前值4.8以上的时候不让输出值动作 输出控制的是电动执行器 如果直接用向导做的话 执行器会来回开关闭合 一刻不停 所以说想请教是不是可以做滞后值之类的 在网上找资料 人家的版本都有滞后值选项 当时2.8版本确实是找不到在哪更改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 有不对的 欢迎提出 谢谢

楼主:
这是网上找的资料

楼主:
滞后和偏差值 在2.8版本找不到更改的地方 求教如果改了这里是不是可以达到我说的目的?

网友A:
与PID无关,电动执行器控制上解决
zhaoaron

网友B:
https://www.baidu.com/link?url=Q5iD9FI8uw9mGT9KcP_AowjF5MB0L3F4KGGWVSDqDcp50v4M--MzRgkBcx--v8xDVFnxuEW2Xs3XXP-YpTiOIyQz5vC5CWEId1q3iRQxqIa&wd=&eqid=9f2a11d00001dcc8000000036683b859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200-smart-portal/200SmartTop/function/PID/Smart_PID_setting/Smart_PID_Setting.htm
你找找符号表里面有没有这两个参数设置变量。
......

网友C(2024-08-14):
Thank you
命自我立

网友D:
向导里有死区功能。点击打开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