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2):
如題 PT:=T#xxS,如果使用Dxx的值賦予
要如何寫入

网友A:
PT:=DINT_TO_TIME( REAL_TO_DINT(小盘震荡间隔时间*1000.0 ))
小盘震荡时间是浮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DINT_TO_TIME( REAL_TO_DINT(小盘震荡间隔时间*1000.0 ))
小盘震荡时间是浮点数

十分感谢,还是没看懂,能发个例程吗

网友A:
还没看懂 那没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没看懂 那没办法了

就是类型转换啊,这是基础知识啊。

网友C:
实数转成整型,然后整型转时间类型

楼主:
谢谢各位,弄明白了,初学st很多东西不理解

网友D:
delay(IN:=star,PT:=DINT_TO_TIME(D10*1000));//时间单位是毫秒,可以用标签替代D10,再在标签里面分配软原件地址。

网友E:
三菱有out_t/th/ths 指令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