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3):
请问一下大师们谁知道怎么采集鼠标左右键按钮被按下了信号,记入按下次数。需要同是采集最多八路鼠标的信号

有用PLC能采集到的方式吗

鼠标左右键的寿命测试,设备打击鼠标左右键的时候要记录真实打击的次数和实际的对比就是设备打击了多少次,但是实际有没有打击成功需要采集鼠标的信号做对比。

网友A:
这个找IT的做个软件

网友B:
用MFC或者QT试试?捕捉鼠标点击次数

网友C:
键盘鼠标记录器嘛,那个好简单,但记录次数有啥用,鼠标不在你的组态里点也可以啊,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D:
就不就是最简单的上位机功能么,安装一个勾子就行了。
Hi!大家好,我叫KGD235143,100%中国制造,规格173cm,质量65kg。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软硬件运转稳定,经三十多年的运行,属质量信得过产品。从事单片机、PLC、上位机APP自动远程控制等开发,除了人长点帅点以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缺点太少。

网友E:
用自动电击器

网友F:
新的采集方法,学习。

楼主:
要同时采集八个鼠标的信号,有PLC能采集的吗
引用 网友E:
用自动电击器

楼主:
要同时采集八个鼠标的信号,有PLC能采集的方式吗
引用 网友A:
这个找IT的做个软件

网友G:
像这种用winform比plc合适多了,plc和电脑的交互就不太行了,winform和电脑交互就非常友好了

楼主:
不懂上位机这些阿,我这边就是做一台鼠标左右键的寿命测试,设备打击鼠标左右键的时候要记录真实打击的次数和实际的对比。用上位机这些成本会很高吗,有会做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报个价格
引用 网友G:
像这种用winform比plc合适多了,plc和电脑的交互就不太行了,winform和电脑交互就非常友好了

网友H:
wm_lbuttondown按钮事件
plc
zsfjn

网友I:
我会做,成本很低。一个触摸屏+PLC,再加一个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像这种用winform比plc合适多了,plc和电脑的交互就不太行了,winform和电脑交互就非常友好了
他说8个鼠标啊,硬件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