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系列网口PlC通讯不上。 PING IP地址又是通的

楼主(2024-07-03):
正常监控的程序不明原因断线之后直接连连接连不上。重新上载又可以。严重的时候重新上载也不行。要plc断电。有的场合plc是不能断电。头比较大。
目前CP2E.CP1H-E都是,

网友A:
今天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B:
先简化网络,直连测试;

网友C:
动态端口的问题

楼主:
PLC断电又可以了,原因不明

网友D:
多张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