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C#上位机与fx5u 使用MC协议连接, PLC以MODBUS TCP协议模式上传

楼主(2024-07-03):
OPC系统数据对接
中箱条码绑定设备需要将实物与条码数量校验结果HLSM校验返回结果组合打包,PLC以MODBUS TCP协议模式上传0(正常RfOk)或者1(异常RfNg),
PLC通过设备需要上传状态:1、设备自动状态(M500) 2、设备告警状态(M501) 3、设备数据校验OK状态(M502)4、设备数据校验NG状态(M503)
但是我的C#上位机与fx5u 使用MC协议连接, PLC以MODBUS TCP协议模式上传
要怎么在plc中实现梯形图

网友A:
没看懂问题在哪,PLC可以支持多种通信并存的吧,看起来有两套软件要连PLC,那就起两个协议同时用呗,设置到同一段地址不就是同一段数据了?还是说PLC那边怎么设置通信不会写?这个网上大把,自己搜。
唯一的小问题是两种不同的通信模式要注意一下读写权限控制,都读没关系,都写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