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软件比较触点怎样输入

楼主(2024-07-03):
三菱的方法与信捷有差别,如下图,要这样的触点,在XC软件上这样输入不知对不对,还有显示是否正确?信捷的大神请赐教

网友A:
有个共通点,所有的编程软件都可以 LD AND OUT SET RST LD= LD< LD<> 等等,所有楼主的输入完全没有问题。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相信自我!

网友B:
对的!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自己试了,XD软件就是常规显示,XC怎么觉得不对劲似的

网友C:
手册上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