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关于FX5U接3路Modbus从站

楼主(2024-07-03):
现状有个项目,分3路Modbus串口通信,三菱FX5U主柜,信捷PLC控制阀门。
一路ADPRW通信、一路通信协议支持功能、一路自由通信。
各位给看看可行不?
1、动力室设备数据量大,单独1路
2、车间总线长度太长,分了两路

网友A:
需要控制建议用PLC通讯,
电量仪表,流量计直接用工控机或触摸屏直接读取,
数量太多,PLC在通讯出错可能处理比较麻烦,检修也比较麻烦。
下载积分:+1(yuxilu) 电量和流量值客户还要求 ..

网友B:
本体485通讯距离比较短,设计时候需要考虑好
下载积分:+1(yuxi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