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求助,S1200和TP700触摸屏通讯不上

楼主(2024-07-03):
S1200与TP700无法连接,仿真运行可以连接,如图所示错误,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
博图V18组态

楼主:
设备类型不同

网友A:
新建个工程,插入模糊硬件,通过寻找的方式把硬件上载上来,检查一下跟你的硬件配置有什么型号不对的地方

网友B:
谁告诉你1200要分配名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