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对触摸屏的特殊寄存器进行操作

楼主(2024-07-04):
大神们,RT,我目前的配置是三菱FX5U+GS2107触摸屏,我怎么能用PLC程序对触摸屏的特殊寄存器进行读取和写入?系统信号2-1到2-3没有我想要的信号,请各位慷慨指点

网友A:
屏上做触发或者脚本,触发的信号用PLC的地址

网友B:
如果pLc能操作屏的寄存器,那屏的解密容易多了。

楼主:
好办法,忘了脚本这个东西,我今天试试,谢谢
引用 网友A:
屏上做触发或者脚本,触发的信号用PLC的地址

网友C:
HMI用宏指令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