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数值显示

楼主(2024-07-04):
大神,问下威纶通触屏的事。我不让数值显示出来怎么弄,显示星星也行

网友A:
1,你不写在触摸屏上
2,写了的话,增加安全等级,如果没有权限也不显示
3,你非要显示,又不想把数字露出来,那就是不要有输入功能,再把上限和下限设置不在实际范围内

网友B:
勾选密码就行啦

网友C:
显隐哪里控制一下

网友D:
选择密码就可以了啊
嘿嘿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隐哪里控制一下
我都找不到,每次输进去会一直显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