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4):
最近刚换了电脑,笔记本系统win11,安装wincc7.5好几次了,一直装不上,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博途也用的高级版,也不冲突
zhaoaron

网友A:
报啥错误呀?
......
zhaoaron

网友A:
......
只有了解的更多,才能赚的更多

网友B:
分享一下个人的安装心得,使用vm虚拟机DSIM++备份虚拟机程序。做好镜像包可以完美解决。(用了博途和wincc已经习惯性的安虚拟机了

网友C:
win11 ltsc 26100.863可以正常使用wincc7.5sp1,博图v17
专业版win11(主机自带home转的专业)也有安装这两个版本,只是具体win版本没注意,生产环境在使用的。

网友D:
直接虚拟机

网友E:
装WINCC8.0吧,或者7.4SP1

楼主:
主要是虚拟机比较慢,如果这样只能继续用虚拟机了

网友F: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经典WINCC和博图V19或V18安装在同一台电脑上,WINCC不管是7.5SP2还是8.0的与PLC之间死活通信不上,找了好久的原因,快整崩溃了,最后放弃用WINCC
  • 下载积分:+1(zhaoaron) 看9楼
    zhaoaron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经典WINCC和博图V19或V18安装在同一台电脑上,WINCC不管是7.5SP2还是8.0的与PLC之间死活通信不上,找了好久的原因,快整崩溃了,最后放弃用WINCC

    你连接不上PLC估计是因为安全通信证书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805946/wincc-runtime-v7-5-sp2-%E2%89%A5-update-4-%E4%B8%8D%E8%83%BD%E4%B8%8E-plc-s7-1500-%E2%89%A5-v2-9-s7-1200-%E2%89%A5-v4-5-%E8%BD%AF%E4%BB%B6%E6%8E%A7%E5%88%B6%E5%99%A8-%E2%89%A5-v21-9-%E5%BB%BA%E7%AB%8B%E8%BF%9E%E6%8E%A5?dti=0&lc=zh-CN

    https://www.sohu.com/a/559226439_121415906
    ......

网友F:
    多谢9楼提供的指导方案,我去试试,

网友G(2024-08-04):
    虚拟机安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