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FX5U PLC下载报错问题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2024-07-05):
1,5U的PLC经交换机点下载程序时如图提示,但是如果转至在线写入时修改程序一切正常。2,如果直连PLC下载,也是正常。3,我新建了一个空的项目按照1说的可以正常下载。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找到CPU初始化看看……
初始化试过,没用

网友B:
不要选择直连,选在下面的通过其他方式连接。
然后双击CPU模块选择经由集线器,手动输入IP或者自动搜索。
我尝试一下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C:
直接搜索,选中就行啊

网友D:
把链接的模块拔掉就可以了,可能模块不太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