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普洛费斯触摸屏软件显示界面太大,显示不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7-06):
普洛费斯触摸屏软件显示界面太大,显示不全是什么原因?调整分辨率又会导致别的软件界面不对了,别的软件又会太小,请教各位大神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菜单 查看 缩放

楼主:
不管用,点了缩放,缩小字就看不清楚了

网友B:
将100%调为80%或者更低一些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100%调为80%或者更低一些
调低试过了,字会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