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2E高速计数器比较表问题

楼主(2024-07-06):
看手册,CP2E的高速计数器比较表CTBL指令只能登陆6个比较目标,我实际应用需要11个,有没有办法用其它方式实现高速这计数比较功能,比如用CMP指令?
我的应用是通过比较编码器的计数,然后实现中断,但是有11个比较值,
现在我想用CMP指令,当计数值与目标值一致时,输出一个Q点,然后用Q点去接入I点实现外部输入中断,有没有师傅用过其它办法实现此功能的,谢谢
问厂家说,目前没有新款的相同规格PLC的CTBL指令可以登陆11个以上比较目标的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A:
改CPU为CP1H

网友B:
定位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比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CPU为CP1H
[attachment=300953]
谢谢了,已经重新买CP1H了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