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指点

楼主(2024-07-06):
松下FPSH PLC通电就自诊断错误 代码:17 求指教这是哪里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前天刚整了一下双线圈输出的问题。松下FP-XH。
如果这个页面不能定位错误所在行号。先看看说明书。看是哪类报警。但是没有找到17的报警信息
点运行错误看是否能定位程序的步号
或者点调试-》项目的总体检查。看看是否能定位发生错误的行数和步数。
松下的软件做的确实简陋了一些。

楼主:
谢谢一楼的指教。
这是正常运行的机台突然出现的。查过;应该不是程序导致的。 就是不知道这个17代码是什么意思? 会不会是硬件?

网友A:
一般是数据的问题。首先发生报警。先不要急于清除报警和关电。最重要的是锁定报警的行号和步数。电脑截屏和拍照报警信息报错。分析该处程序的寄存器等数据。运算错误如除数为0,可能发生报警。也可能不发生报警。我遇到过好几次。
总之要分析寄存器的数据。这是突破口。

楼主:
谢谢楼上耐心的指导!

楼主:
自诊断 I/O校验:1 错误。
估计是这个问题。
求有经验的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B:
指点工控,感谢。

网友C:
学习了 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B:
指引久困的工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