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7):
求助:三菱PLC用ST写出上面非球面计算公式,r是变量,每计算一次,r等值递增一次,计算100次,将Z值写入D0-D200;请坛内的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2024-08-21):
你是不会哪一步计算?
幂运算、开根号,还是循环结构?
  • 下载积分:+5(lsw669007) 真诚感谢!
  •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B:
    "每计算一次,r等值递增一次,计算100次",搞清楚每次r值递增多少后,可以用FOR  NEXT来完成啊
  • 下载积分:+5(lsw669007) 热心助人!

楼主(2024-11-09):
    谢谢俩位热心回复,刚刚开始由于之前没有接触过ST编程,幂运算不会,也没有好好的去看编程手册,现在问题已解决,谢谢楼上二位的热心回复

网友C:
    后面的总不能计算到r的16次方吧?
    有没有计算次数少的方法?
    到16次方后的精度估计都不行了,例如r=3或者r=0.5时的16次方分别为43046721和0.0000152587890625,浮点数有效位数只有6、7位

网友D:
    搞个工控,没有点真本事,都拿不出手

网友E:
    西门子博途用SCL编写就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