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5MH2模块接线求组

楼主(2024-07-07):
三菱QD75MH2和三菱MR-J3-200B,除了使用光纤连接外,智能模块和伺服还需要其他连接线进行交换数据吗
QD75原点设置方式为数据型,没有上下限位。设备现在一直显示原点掉失,重设原点就马上报警
另求一份QD75M系列中文手册,谢谢各位大佬解答下

网友A:
没有其他线连接
QPID

网友B:
那是不可以的,必须要有限位,或者短接也可以的

网友C:
三菱B型是总线型伺服,通过光纤或者SSCNET电缆与控制模块相连接,原点丢失报警需要执行一次原点回归就可以。

楼主:
解决了,谢谢各位解答,是没有接线的,在QD75那里设置上下限位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D:
JOG正反转一圈再设原点就不报警了

网友E:
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