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 DDRVI指令结束 脉冲输出还存在怎么回事
ysh学习plc

楼主(2024-07-08):
用的FX5U的PLC Y2 Y3控制两个同步轴 用DDRVI指令执行完之后 Y2 Y3还莫名其妙的有输出 过几秒Y3没有了 Y2一直存在 不知道为什么了 而且我单独写一段这个指令强制执行 是没问题 就从头开始自动执行 到这句执行完就不对。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确定脉冲数,监控标志位,标志位m8029完成了,还要确定你是持续脉冲输出,还是定位输出,

网友B:
相对定位 只要条件一直成立!!!定位没完成 就是一直输出!!定位完成你断掉条件即可
工控肥仔

网友C:
都用5U了,就不要一起用M8029了,分开写轴号输出
三菱FX5U DDRVI指令结束 脉冲输出还存在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