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8):
我们要做个实验,温度数据大概有六十个,这60个温度分成6个区域,一个区域大概就10个温度,现在有一种担心就是不知道哪个温度探头的温度会坏(肯定会几个坏的),最高温度大概1400℃,现在想一种办法,判断如果有坏的温度探头,让这个坏的探头不显示,并且给坏的探头赋值和旁边的温度差不多,求旁边平均值比较好呢,还是把旁边探头的温度值拿过来……这种操作要确保温度显示的合理性,又不能让坏的探头影响整个实验数据的显示!大家有啥好的办法操作下不,有什么好的思路不?大概程序怎么写?,有类似的程序案例不,有个类似程序案例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吧,你看下温度变送器说明书,断线的情况下是满量程还是0量程,没有说明书就自己测试,加一个判断,当模拟量反馈大于等于20MA,传送一个制定数据到上位机,比如-999,上位机等于-999时就提示热电偶异常就完了
是从温控仪通讯采集过来的,断线是最大值20000,但不知道损坏是咋样的值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B:
楼上的牛叉
是从温控仪通讯采集过来的,断线是最大值20000,但不知道损坏是咋样的值

网友C:
热电偶断线或短路输出电热为0,温度为0;取前后左右的平均值好。

网友D:
3楼方法可以,
hero_168

网友E:
用变化率来判定是否热电偶损坏,并报警,再用周边连续点3选2的方式(或5选3),计算平均值,用报警选通方式,选择将平均值回写到系统中显示。没有报警不启用选通,这样为排误工作,排误和选通工作较大,最后做个功能块,一次定义,多重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