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8):
三菱FX5U系列中MIDR指令是什么意思?比如:    MIDR D2500 D2600 D2550

网友A:
string.substring的意思

网友B:
任意提取字符串指令吧

网友C(2024-11-14):
任意提取字符串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
E03u88868du
Y09mmui84743
R09ju46784
...........
12组数据,长度不等
对方发过来的,起始符$
不知道咋提取
有大佬遇到过嘛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任意提取字符串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
E03u88868du
Y09mmui84743
R09ju46784

长度不等,那就让他发分隔符,就是;就行,寻找这个位置,然后进行数据分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长度不等,那就让他发分隔符,就是;就行,寻找这个位置,然后进行数据分割

分隔符  $
怎么操作,用那个指令呢,大佬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分隔符  $
怎么操作,用那个指令呢,大佬

字符串搜索,然后找到位置,然后就可以根据长度截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字符串搜索,然后找到位置,然后就可以根据长度截取了

谢谢大佬指点
用INSTR和MIDR搞定了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