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8):
之前一个项目上有一台500kw的电机,一开始选定安川的变频器,找供应商报价大概在20万左右,后来老板改用ct的,便宜很多,具体多少就不知道。

配线方面2*240做一相,现场也是配电房单独出一组配电线,配电房离现场大概280米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像这种大功率的电机使用那个电压更好?690v电压使用有什么需要注意事项?对比380v在成本方面会更低?包含配电线、变频器、断路器等设备上

网友A:
确定是690V,而不是660V?
如果用380V供电,两组240电缆并联,满负荷时应该会发热

网友B:
不用调速直接上高压电机,10KV
调速用中压变频器好像价格不便宜。

网友C:
用1440V的电机吧
QQ: 2490453455

网友D:
用超高压电机,这种电机水泥厂用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690V,而不是660V?
如果用380V供电,两组240电缆并联,满负荷时应该会发热

现在用的电机只支持380v,后续项目可以更换

正常运行电流在800-860左右,线缆摸起来有点暖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调速直接上高压电机,10KV
调速用中压变频器好像价格不便宜。

需要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440V的电机吧

这个也太高了我们都没用过这个等级的电机,很多注意事项都不清楚,怕出安全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也太高了我们都没用过这个等级的电机,很多注意事项都不清楚,怕出安全问题

没接触过这么功率大的电机 ,个人觉得以方便 维护和故障少且配件通用  来选择电机 ,毕竟电机坏时 误了生产又得派人去修,相信领导都会算 维修成本和误工成本

网友F:
用过400kW调速的,变频器干扰挺大,需要特别注意防干扰措施

网友G:
有条件的话 用660V应该回好点  但是变频器这个电压的应该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过400kW调速的,变频器干扰挺大,需要特别注意防干扰措施

你们常用那个品牌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条件的话 用660V应该回好点  但是变频器这个电压的应该不多

指变频器价格?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们常用那个品牌的变频器?

我们一般用富士,综合来讲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网友H:
CT那家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一般用富士,综合来讲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使用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换的ct不咋滴,之前正常运行时,突然堵转,停住,又转了两圈,又停住,这种情况居然不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CT那家的变频器

英国尼得科

网友I:
电压高 电流小。线缆和接触器开关就小。但是要注意高电压的产品,不常规也可能会贵很多...还有要考虑我们普通电工证能不能操作那么高的电压作业...

网友J:
调速的话,非380 的话,选择不多
如果电机距离远就只能选高压的

网友K:
当然是高电压的更适合大功率电机了
相信自我!

网友L:
还要考虑变压器输出电压有哪些电压,一般大功率用的是10KV电压,可以不用变压器,也有相应的变频器。

网友M: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电机只支持380v,后续项目可以更换

正常运行电流在800-860左右,线缆摸起来有点暖暖的,

380V电机也可以接入690V电路,有变频器就行。10多年去某纸厂调试,变频器是690V的ABB ACS800 400KW,可是看电机铭牌就懵逼了,采购买的电机是380V额定电压。最后把电机绕组改星接将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