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调节 如何快速到达目标数值

楼主(2024-07-09):
p 加大 目标值小 可以快速到达目标数值需要 5s 。但是目标放大10倍就会超出25%,无法平衡 只能增加积分时间,但是到达目标时间就很长大概15s
采样时间100sm 滤波80% 微分时间0

网友A:
PID整定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下载积分:+1(lix2921) 好贴好贴!

网友B:
三菱PID有过冲抑制选项的吧,打开试试

网友C:
自动调谐后的基础上,微调PID数据,这个需要花时间测试。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