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9):
监听了一台200SMART的数据流,由200SMART的485接口向4G无线模块传输。看不懂是传输了哪些数据,特此请教。
F6 E6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4 03 12 0A 10 02 00 03 00 00 81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02 00 00 82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C8 00 01 84 00 00 00 AD 16 E5 13 00 FC F1 68 EB EB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DA 00 00 04 03 FF 04 00 18 63 01 00 00 FF 04 00 10 9D 04 FF 04 06 40 A9 00 00 04 41 00 63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3 56 62 43 7B 4F E3 3F CC CC CD 43 DC 00 00 43 7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23 D7 0A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6 66 66 42 A7 80 68 00 00 00 00 41 9F F1 2F 41 10 00 00 3C 23 D7 0A 40 A0 00 00 43 96 00 00 43 BE 00 00 43 48 00 00 43 16 00 00 3F 33 33 33 3F 0C CC CD 3E D7 0A 3D 01 16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41 41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30 00 00 04 01 FF 04 01 60 3F 4D 91 FB 3E 05 6E 48 00 78 00 00 00 05 00 00 00 05 00 00 01 2C 00 00 01 2C 00 00 43 5B 26 DE 00 00 00 00 42 AD D4 CE 42 7A DF 62 F7 16 68 33 33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4 03 12 0A 10 02 00 03 00 00 81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02 00 00 82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C8 00 01 84 00 00 00 AD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EB EB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DA 00 00 04 03 FF 04 00 18 63 01 00 00 FF 04 00 10 8D 04 FF 04 06 40 A9 00 00 00 41 00 63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3 98 C2 43 76 D0 F0 3F CC CC CD 43 DC 00 00 43 7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23 D7 0A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6 66 66 42 A7 9C 2F 00 00 00 00 41 A6 E2 FF 41 10 00 00 3C 23 D7 0A 40 A0 00 00 43 96 00 00 43 BE 00 00 43 48 00 00 43 16 00 00 3F 33 33 33 3F 0C CC CD 3E D7 0A 3D C3 16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41 41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30 00 00 04 01 FF 04 01 60 3F 4D 8E 2B BE 78 B1 48 00 78 00 00 00 05 00 00 00 05 00 00 01 2C 00 00 01 2C 00 00 43 5B 0B 17 00 00 00 00 42 AD D4 CE 42 7A DF 62 78 16 68 33 33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4 03 12 0A 10 02 00 03 00 00 81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02 00 00 82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C8 00 01 84 00 00 00 AD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EB EB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DA 00 00 04 03 FF 04 00 18 63 01 00 00 FF 04 00 10 8D 04 FF 04 06 40 A9 00 00 00 41 00 63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3 98 C2 43 79 B3 61 3F CC CC CD 43 DC 00 00 43 7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23 D7 0A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6 66 66 42 A7 80 68 00 00 00 00 41 B8 8E 3A 41 10 00 00 3C 23 D7 0A 40 A0 00 00 43 96 00 00 43 BE 00 00 43 48 00 00 43 16 00 00 3F 33 33 33 3F 0C CC CD 3E D7 0A 3D 30 16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41 41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30 00 00 04 01 FF 04 01 60 3F 4B 9D DB BD EC 21 48 00 78 00 00 00 05 00 00 00 05 00 00 01 2C 00 00 01 2C 00 00 43 5B 39 63 00 00 00 00 42 AD 1B 9E 42 7A BA 59 7B 16 68 33 33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4 03 12 0A 10 02 00 03 00 00 81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02 00 00 82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C8 00 01 84 00 00 00 AD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EB EB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DA 00 00 04 03 FF 04 00 18 63 01 00 00 FF 04 00 10 8D 04 FF 04 06 40 A9 00 00 00 41 00 63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3 E4 9C 43 78 1B F7 3F CC CC CD 43 DC 00 00 43 7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23 D7 0A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6 66 66 42 A7 A5 71 00 00 00 00 41 D5 DE FD 41 10 00 00 3C 23 D7 0A 40 A0 00 00 43 96 00 00 43 BE 00 00 43 48 00 00 43 16 00 00 3F 33 33 33 3F 0C CC CD 3E D7 0A 3D B1 16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41 41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30 00 00 04 01 FF 04 01 60 3F 4B 60 A0 3D D9 EB D8 00 78 00 00 00 05 00 00 00 05 00 00 01 2C 00 00 01 2C 00 00 43 5B 26 DE 00 00 00 00 42 AD 40 A7 42 7A DF 62 8E 16 68 33 33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4 03 12 0A 10 02 00 03 00 00 81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02 00 00 82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C8 00 01 84 00 00 00 AD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EB EB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DA 00 00 04 03 FF 04 00 18 63 01 00 00 FF 04 00 10 AD 04 FF 04 06 40 A9 00 00 08 41 00 63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4 0A 8A 43 7C 49 6D 3F CC CC CD 43 DC 00 00 43 7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23 D7 0A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6 66 66 42 A7 AE B4 00 00 00 00 41 C3 47 A5 41 10 00 00 3C 23 D7 0A 40 A0 00 00 43 96 00 00 43 BE 00 00 43 48 00 00 43 16 00 00 3F 33 33 33 3F 0C CC CD 3E D7 0A 3D E1 16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41 41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30 00 00 04 01 FF 04 01 60 3F 47 3A 9C BE 73 86 B0 00 78 00 00 00 05 00 00 00 05 00 00 01 2C 00 00 01 2C 00 00 43 5B 42 A5 00 00 00 00 42 AD 2E 23 42 7A 70 45 AF 16 68 33 33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4 03 12 0A 10 02 00 03 00 00 81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02 00 00 82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C8 00 01 84 00 00 00 AD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EB EB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DA 00 00 04 03 FF 04 00 18 63 01 00 00 FF 04 00 10 8D 04 FF 04 06 40 A9 00 00 00 41 00 63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4 0A 8A 43 79 CC D7 3F CC CC CD 43 DC 00 00 43 7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23 D7 0A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6 66 66 42 A7 9C 2F 00 00 00 00 41 BC 88 C3 41 10 00 00 3C 23 D7 0A 40 A0 00 00 43 96 00 00 43 BE 00 00 43 48 00 00 43 16 00 00 3F 33 33 33 3F 0C CC CD 3E D7 0A 3D 64 16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41 41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30 00 00 04 01 FF 04 01 60 3F 47 4F EB 3C 9C F1 80 00 78 00 00 00 05 00 00 00 05 00 00 01 2C 00 00 01 2C 00 00 43 5B 26 DE 00 00 00 00 42 AC D1 8A 42 7A BA 59 79 16 68 33 33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4 03 12 0A 10 02 00 03 00 00 81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02 00 00 82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C8 00 01 84 00 00 00 AD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EB EB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DA 00 00 04 03 FF 04 00 18 63 01 00 00 FF 04 00 10 9D 04 FF 04 06 40 A9 00 00 04 41 00 63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4 1D 81 43 76 E5 4F 3F CC CC CD 43 DC 00 00 43 7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23 D7 0A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6 66 66 42 A7 92 ED 00 00 00 00 41 C5 CF CE 41 10 00 00 3C 23 D7 0A 40 A0 00 00 43 96 00 00 43 BE 00 00 43 48 00 00 43 16 00 00 3F 33 33 33 3F 0C CC CD 3E D7 0A 3D 1F 16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41 41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30 00 00 04 01 FF 04 01 60 3F 47 16 8D BE 68 D2 DC 00 78 00 00 00 05 00 00 00 05 00 00 01 2C 00 00 01 2C 00 00 43 5B 30 20 00 00 00 00 42 AC 74 F2 42 7A DF 62 F2 16 68 33 33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4 03 12 0A 10 02 00 03 00 00 81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02 00 00 82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C8 00 01 84 00 00 00 AD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EB EB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DA 00 00 04 03 FF 04 00 18 63 01 00 00 FF 04 00 10 8D 04 FF 04 06 40 A9 00 00 00 41 00 63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4 39 F2 43 7B 5F 2A 3F CC CC CD 43 DC 00 00 43 7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23 D7 0A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6 66 66 42 A7 92 ED 00 00 00 00 41 DC 7D 77 41 10 00 00 3C 23 D7 0A 40 A0 00 00 43 96 00 00 43 BE 00 00 43 48 00 00 43 16 00 00 3F 33 33 33 3F 0C CC CD 3E D7 0A 3D 60 16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41 41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30 00 00 04 01 FF 04 01 60 3F 47 3B B6 3E 63 11 28 00 78 00 00 00 05 00 00 00 05 00 00 01 2C 00 00 01 2C 00 00 43 5B 1D 9B 00 00 00 00 42 AC 74 F2 42 7A DF 62 AE 16 68 33 33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4 03 12 0A 10 02 00 03 00 00 81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02 00 00 82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C8 00 01 84 00 00 00 AD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EB EB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DA 00 00 04 03 FF 04 00 18 63 01 00 00 FF 04 00 10 8D 04 FF 04 06 40 A9 00 00 00 41 00 63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4 39 F2 43 74 96 8F 3F CC CC CD 43 DC 00 00 43 7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23 D7 0A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6 66 66 42 A7 A5 71 00 00 00 00 42 00 13 A1 41 10 00 00 3C 23 D7 0A 40 A0 00 00 43 96 00 00 43 BE 00 00 43 48 00 00 43 16 00 00 3F 33 33 33 3F 0C CC CD 3E D7 0A 3D 71 16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41 41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30 00 00 04 01 FF 04 01 60 3F 49 76 E3 3E 5A 24 74 00 78 00 00 00 05 00 00 00 05 00 00 01 2C 00 00 01 2C 00 00 43 5B 26 DE 00 00 00 00 42 AB F3 51 42 7A DF 62 97 16

网友A:
发送的天书
QQ: 2490453455

网友B:
PPI协议
微信:wsxw40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PI协议

牛掰

网友D:
牛气冲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I协议

看起来更像MODBUS-RTU协议的16功能码。
10 02 00 03 00 00 81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02 00 00 82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C8 00 01 84 00 00 00 AD 16 E5 13 00 FC F1 68 EB EB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DA 00 00 04 03 FF 04 00 18 63 01 00 00 FF 04 00 10 9D 04 FF 04 06 40 A9 00 00 04 41 00 63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3 56 62 43 7B 4F E3 3F CC CC CD 43 DC 00 00 43 7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23 D7 0A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6 66 66 42 A7 80 68 00 00 00 00 41 9F F1 2F 41 10 00 00 3C 23 D7 0A 40 A0 00 00 43 96 00 00 43 BE 00 00 43 48 00 00 43 16 00 00 3F 33 33 33 3F 0C CC CD 3E D7 0A 3D 01 16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41 41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30 00 00 04 01 FF 04 01 60 3F 4D 91 FB 3E 05 6E 48 00 78 00 00 00 05 00 00 00 05 00 00 01 2C 00 00 01 2C 00 00 43 5B 26 DE 00 00 00 00 42 AD D4 CE 42 7A DF 62 F7 16 68 33 33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4 03 12 0A
10 02 00 03 00 00 81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02 00 00 82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C8 00 01 84 00 00 00 AD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EB EB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DA 00 00 04 03 FF 04 00 18 63 01 00 00 FF 04 00 10 8D 04 FF 04 06 40 A9 00 00 00 41 00 63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3 98 C2 43 76 D0 F0 3F CC CC CD 43 DC 00 00 43 7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23 D7 0A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6 66 66 42 A7 9C 2F 00 00 00 00 41 A6 E2 FF 41 10 00 00 3C 23 D7 0A 40 A0 00 00 43 96 00 00 43 BE 00 00 43 48 00 00 43 16 00 00 3F 33 33 33 3F 0C CC CD 3E D7 0A 3D C3 16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E5

网友E:
F6 E6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4 03 12 0A 10 02 00 03 00 00 81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02 00 00 82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C8 00 01 84 00 00 00 AD 16 E5 13 00 FC F1 68 EB EB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DA 00 00 04 03 FF 04 00 18 63 01 00 00 FF 04 00 10 9D 04 FF 04 06 40 A9 00 00 04 41 00 63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3 56 62 43 7B 4F E3 3F CC CC CD 43 DC 00 00 43 7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23 D7 0A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6 66 66 42 A7 80 68 00 00 00 00 41 9F F1 2F 41 10 00 00 3C 23 D7 0A 40 A0 00 00 43 96 00 00 43 BE 00 00 43 48 00 00 43 16 00 00 3F 33 33 33 3F 0C CC CD 3E D7 0A 3D 01 16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41 41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30 00 00 04 01 FF 04 01 60 3F 4D 91 FB 3E 05 6E 48 00 78 00 00 00 05 00 00 00 05 00 00 01 2C 00 00 01 2C 00 00 43 5B 26 DE 00 00 00 00 42 AD D4 CE 42 7A DF 62 F7 16 68 33 33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4 03 12 0A 10 02 00 03 00 00 81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02 00 00 82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C8 00 01 84 00 00 00 AD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EB EB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DA 00 00 04 03 FF 04 00 18 63 01 00 00 FF 04 00 10 8D 04 FF 04 06 40 A9 00 00 00 41 00 63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3 98 C2 43 76 D0 F0 3F CC CC CD 43 DC 00 00 43 7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23 D7 0A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6 66 66 42 A7 9C 2F 00 00 00 00 41 A6 E2 FF 41 10 00 00 3C 23 D7 0A 40 A0 00 00 43 96 00 00 43 BE 00 00 43 48 00 00 43 16 00 00 3F 33 33 33 3F 0C CC CD 3E D7 0A 3D C3 16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41 41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30 00 00 04 01 FF 04 01 60 3F 4D 8E 2B BE 78 B1 48 00 78 00 00 00 05 00 00 00 05 00 00 01 2C 00 00 01 2C 00 00 43 5B 0B 17 00 00 00 00 42 AD D4 CE 42 7A DF 62 78 16 68 33 33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4 03 12 0A 10 02 00 03 00 00 81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02 00 00 82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C8 00 01 84 00 00 00 AD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EB EB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DA 00 00 04 03 FF 04 00 18 63 01 00 00 FF 04 00 10 8D 04 FF 04 06 40 A9 00 00 00 41 00 63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3 98 C2 43 79 B3 61 3F CC CC CD 43 DC 00 00 43 7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23 D7 0A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6 66 66 42 A7 80 68 00 00 00 00 41 B8 8E 3A 41 10 00 00 3C 23 D7 0A 40 A0 00 00 43 96 00 00 43 BE 00 00 43 48 00 00 43 16 00 00 3F 33 33 33 3F 0C CC CD 3E D7 0A 3D 30 16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41 41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30 00 00 04 01 FF 04 01 60 3F 4B 9D DB BD EC 21 48 00 78 00 00 00 05 00 00 00 05 00 00 01 2C 00 00 01 2C 00 00 43 5B 39 63 00 00 00 00 42 AD 1B 9E 42 7A BA 59 7B 16 68 33 33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4 03 12 0A 10 02 00 03 00 00 81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02 00 00 82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C8 00 01 84 00 00 00 AD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EB EB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DA 00 00 04 03 FF 04 00 18 63 01 00 00 FF 04 00 10 8D 04 FF 04 06 40 A9 00 00 00 41 00 63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3 E4 9C 43 78 1B F7 3F CC CC CD 43 DC 00 00 43 7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23 D7 0A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6 66 66 42 A7 A5 71 00 00 00 00 41 D5 DE FD 41 10 00 00 3C 23 D7 0A 40 A0 00 00 43 96 00 00 43 BE 00 00 43 48 00 00 43 16 00 00 3F 33 33 33 3F 0C CC CD 3E D7 0A 3D B1 16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41 41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30 00 00 04 01 FF 04 01 60 3F 4B 60 A0 3D D9 EB D8 00 78 00 00 00 05 00 00 00 05 00 00 01 2C 00 00 01 2C 00 00 43 5B 26 DE 00 00 00 00 42 AD 40 A7 42 7A DF 62 8E 16 68 33 33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4 03 12 0A 10 02 00 03 00 00 81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02 00 00 82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C8 00 01 84 00 00 00 AD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EB EB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DA 00 00 04 03 FF 04 00 18 63 01 00 00 FF 04 00 10 AD 04 FF 04 06 40 A9 00 00 08 41 00 63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4 0A 8A 43 7C 49 6D 3F CC CC CD 43 DC 00 00 43 7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23 D7 0A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6 66 66 42 A7 AE B4 00 00 00 00 41 C3 47 A5 41 10 00 00 3C 23 D7 0A 40 A0 00 00 43 96 00 00 43 BE 00 00 43 48 00 00 43 16 00 00 3F 33 33 33 3F 0C CC CD 3E D7 0A 3D E1 16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41 41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30 00 00 04 01 FF 04 01 60 3F 47 3A 9C BE 73 86 B0 00 78 00 00 00 05 00 00 00 05 00 00 01 2C 00 00 01 2C 00 00 43 5B 42 A5 00 00 00 00 42 AD 2E 23 42 7A 70 45 AF 16 68 33 33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4 03 12 0A 10 02 00 03 00 00 81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02 00 00 82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C8 00 01 84 00 00 00 AD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EB EB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DA 00 00 04 03 FF 04 00 18 63 01 00 00 FF 04 00 10 8D 04 FF 04 06 40 A9 00 00 00 41 00 63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4 0A 8A 43 79 CC D7 3F CC CC CD 43 DC 00 00 43 7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23 D7 0A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6 66 66 42 A7 9C 2F 00 00 00 00 41 BC 88 C3 41 10 00 00 3C 23 D7 0A 40 A0 00 00 43 96 00 00 43 BE 00 00 43 48 00 00 43 16 00 00 3F 33 33 33 3F 0C CC CD 3E D7 0A 3D 64 16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41 41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30 00 00 04 01 FF 04 01 60 3F 47 4F EB 3C 9C F1 80 00 78 00 00 00 05 00 00 00 05 00 00 01 2C 00 00 01 2C 00 00 43 5B 26 DE 00 00 00 00 42 AC D1 8A 42 7A BA 59 79 16 68 33 33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4 03 12 0A 10 02 00 03 00 00 81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02 00 00 82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C8 00 01 84 00 00 00 AD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EB EB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DA 00 00 04 03 FF 04 00 18 63 01 00 00 FF 04 00 10 9D 04 FF 04 06 40 A9 00 00 04 41 00 63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4 1D 81 43 76 E5 4F 3F CC CC CD 43 DC 00 00 43 7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23 D7 0A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6 66 66 42 A7 92 ED 00 00 00 00 41 C5 CF CE 41 10 00 00 3C 23 D7 0A 40 A0 00 00 43 96 00 00 43 BE 00 00 43 48 00 00 43 16 00 00 3F 33 33 33 3F 0C CC CD 3E D7 0A 3D 1F 16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41 41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30 00 00 04 01 FF 04 01 60 3F 47 16 8D BE 68 D2 DC 00 78 00 00 00 05 00 00 00 05 00 00 01 2C 00 00 01 2C 00 00 43 5B 30 20 00 00 00 00 42 AC 74 F2 42 7A DF 62 F2 16 68 33 33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4 03 12 0A 10 02 00 03 00 00 81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02 00 00 82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C8 00 01 84 00 00 00 AD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EB EB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DA 00 00 04 03 FF 04 00 18 63 01 00 00 FF 04 00 10 8D 04 FF 04 06 40 A9 00 00 00 41 00 63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4 39 F2 43 7B 5F 2A 3F CC CC CD 43 DC 00 00 43 7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23 D7 0A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6 66 66 42 A7 92 ED 00 00 00 00 41 DC 7D 77 41 10 00 00 3C 23 D7 0A 40 A0 00 00 43 96 00 00 43 BE 00 00 43 48 00 00 43 16 00 00 3F 33 33 33 3F 0C CC CD 3E D7 0A 3D 60 16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41 41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30 00 00 04 01 FF 04 01 60 3F 47 3B B6 3E 63 11 28 00 78 00 00 00 05 00 00 00 05 00 00 01 2C 00 00 01 2C 00 00 43 5B 1D 9B 00 00 00 00 42 AC 74 F2 42 7A DF 62 AE 16 68 33 33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4 03 12 0A 10 02 00 03 00 00 81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02 00 00 82 00 00 00 12 0A 10 02 00 C8 00 01 84 00 00 00 AD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EB EB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DA 00 00 04 03 FF 04 00 18 63 01 00 00 FF 04 00 10 8D 04 FF 04 06 40 A9 00 00 00 41 00 63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4 39 F2 43 74 96 8F 3F CC CC CD 43 DC 00 00 43 7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C 23 D7 0A 40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E E6 66 66 42 A7 A5 71 00 00 00 00 42 00 13 A1 41 10 00 00 3C 23 D7 0A 40 A0 00 00 43 96 00 00 43 BE 00 00 43 48 00 00 43 16 00 00 3F 33 33 33 3F 0C CC CD 3E D7 0A 3D 71 16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E5 10 02 00 5C 5E 16 68 41 41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30 00 00 04 01 FF 04 01 60 3F 49 76 E3 3E 5A 24 74 00 78 00 00 00 05 00 00 00 05 00 00 01 2C 00 00 01 2C 00 00 43 5B 26 DE 00 00 00 00 42 AB F3 51 42 7A DF 62 97 16
QQ: 2845452345

楼主:
能不能讲解一下传输的数据内容?

网友B:
发: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C 00 01 84 00 06 E0 79 16
读取V220开始的的44个字节
收:E5

发:10 02 00 5C 5E 16

收:68 41 41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30 00 00 04 01 FF 04 01 60 3F 4D 8E 2B BE 78 B1 48 00 78 00 00 00 05 00 00 00 05 00 00 01 2C 00 00 01 2C 00 00 43 5B 0B 17 00 00 00 00 42 AD D4 CE 42 7A DF 62 78 16
  • 下载积分:+2(格林) 热心助人!
  • 微信:wsxw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