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220V隔离变压器零线接不接地

楼主(2024-07-09):
今天看到群友分享的电气原理图,看到变压器零线接地,之前大部分人没这么做过。群友自认划分两个阵营
1、不应该接地:隔离变压器本来就是起到隔离作用,如果接地,又重新引入了干扰源。只需要进行保护接地即可
2、应该接地:与其他电源等电位,万一混用电源避免出现意外;同时还可以防止击穿
大家怎么认为呢?

楼主:
我所在的行业用大功率变频器比较多,所以没接过。但该不该接呢?

网友A:
这还不是隔离变压器,是400/200的控制变压器,
控制变压器零线需要接地吗

网友B:
老外的控制电源都是这样的,变压器直取交流24伏,也是次级接地!

网友C:
隔离变压器次级端不能接地。
w12304888

网友D:
隔离变压器不能接地,降压变压器要接地

网友E:
隔离变压器次级接地就是画蛇添足

网友F:
可以肯定的说,隔离变压器线圈绕组是不可以接地的,什么叫隔离变压器先搞清楚隔离二字。当然其外壳可以接地。
相信自我!

网友G:
标注PE应该是大地,一般这个地和其它的地不是一根接地线,和三相四线的地线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H:
隔离是不接的,控制通常国外项目都这样会接地,国内不会

网友I:
欧州接地是标准操作

网友J:
400V/200V AC   1比1隔离变压器二次侧 N 线接地是正确的,确保 N 线电位为 “零”

网友K:
控制变压器也属于隔离变压器的一种,隔离变压器二次侧一般不接地。
对于一些系统,需要减小泄漏电流危害,可能要求接地。
如果不接地,又想减小泄露电流的危害,可以加装泄漏电流检测装置。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为什么都不说理论依据啊

网友L:
是隔离变压器的话,二次回路就不能接地了,要不还怎么隔离?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M:
不应接地

网友N:
首先,要搞清楚  隔离   的定义,隔离变压器是相对于自耦变压器而言的。变压器也只有那两大类。自耦变压器就不说了。隔离变压器是指初级次完全没有任何电气连接,也就是所谓的隔离,和你次级接地没任何关系。当然,从安全角度来说,还是应该接地的,防止绝缘损坏,高压窜到低压造成触电事故。控制变压器也是隔离变压器的一种,也是需要接地的

网友N:
当然,任何事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具体应用场合,例如,煤矿里面,就不能接地了

网友A:
个人理解:隔离变压器就是与地隔离使用的变压器。一端出线再接地等于人为制造一个零电位,另一端就是满幅的二次交变电压,不与地绝缘的话,谁摸上去就让谁入地(-----如果电压超过安全电压)。

网友O:
接也可,石接也行。

网友P:
不接地对于仪表类仪器,不知道有没有损害

网友Q:
接地是外壳接,不是绕组一根接。

网友R:
引用 网友N:
首先,要搞清楚  隔离   的定义,隔离变压器是相对于自耦变压器而言的。变压器也只有那两大类。自耦变压器就不说了。隔离变压器是指初级次完全没有任何电气连接,也就是所谓的隔离,和你次级接地没任何关系。当然,从安全角度来说,还是应该接地的,防止绝缘损坏,高压窜到低压造成触电事故。控制变压器也是隔离变压器的一种,也是需要接地的

严重赞同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网友R:
根据GB****是接地的;特种行业例外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