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oaron

楼主(2024-07-10):
没有热插拔485接口。

20240913后续:本次问题解决方案,
1、卓岚MODBUS RTU转MODBUS TCP网关换为CMPTP模块   ET200SP 6ES7137-6AA01-0BA0。采用MODBUS RTU通信
2、DP电缆换成屏蔽双绞线。
建议:与阿特拉斯空压机通信要采用MODBUS RTU通信,
如果西门子PLC   (1、可以直接在PLC柜加MODBUS RTU模块  2、可以在空压机柜内安装一个200smart,200smart和PLC走以太网通信)
......

网友A:
可以维修吗?试试。

网友B:
通讯线有多远?是不是有干扰源

网友C:
把右上角的TCP转RTU拉到左边去,和左边的模块公用 一个电源,PLC到网关之间走网线

网友D:
接线没接好吗  头次见

网友E:
有没有检测过通讯线是不是存在破损

网友F:
网关没达到工业级标准,抗过压能力低

网友A:
电气,严格按要求施工。

网友G:
加个485通讯隔离器试试

网友H:
楼上的应该是正确方法

网友I:
我欧姆龙PLC的485跟变频器通讯,只要把FG接上,不出一天485模块肯定烧。

网友J:
接了220还是380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A:
维修好就可以。

网友K:
装个光耦隔离的东西。

网友L:
会不会是强电干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