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宏setdata

楼主(2024-07-10):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
GetData(a, "Local HMI", RW, 100, 1)
SetData(a, "MODBUS TCP/IP", 4x, 1, 60)
end macro_command
错误 c31:参数资料类型不正确
注意 w2:变数未初始化:a
-1 error(s) 1 warning(s)
读取1个数据,写入连续的60个地址。
请指教,谢谢
小姐姐骚啊

网友A:
short b[60]
FILL(b[0],a,60)

楼主: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
short b[60]
FILL(b[0],a,60)
GetData(a, "Local HMI", RW, 100, 1)
SetData(b[60], "MODBUS TCP/IP", 4x, 1, 60)
end macro_command
是这样吗?但是报错的更多。
屏用的TK8072IP
小姐姐骚啊

楼主: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
GetData(a, "Local HMI", RW, 100, 1)
SetData(a, "MODBUS TCP/IP", 4x, 1, 1)
end macro_command
这样可以。
我想咨询的是,是不是要写60个setdata .不能1个setdata搞定吗?
小姐姐骚啊

楼主: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
short b[10]
FILL (b[0],a,10)
GetData(a, "Local HMI", LW, 100, 1)
SetData(b[0], "Local HMI", LW, 300, 10)
end macro_command
编译通过了。感谢1楼
模拟了一下a的数值只传给了309. 300-308都是***。不知是什么原因
小姐姐骚啊

楼主:
搞定,开心
小姐姐骚啊

网友B: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i=1
GetData(a, "Local HMI", RW, 100, 1)
for i= 1 to 60
SetData(a, "MODBUS TCP/IP", 4x, i, 1)
next i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C(2024-11-26):
引用 楼主: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
short b[10]
FILL (b[0],a,10)
写反了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
short b[10]
GetData(a, "Local HMI", LW, 100, 1)
FILL (b[0],a,10)
SetData(b[0], "Local HMI", LW, 300, 10)
end macro_comm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