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三菱GS21系列和三菱FX3U-485-BD通信的

楼主(2024-07-10):
我试了很久,没有通信上,有哪位大神用过的,接线屏(那边422端口)那边12短接接BD板上的RDA和SDA短接,还有一组是屏上6和7脚接RDB和SDB。不知道哪里不对,谢谢

网友A:
和编程口通讯是比较容易的
plc也可以加个422bd模块连接电脑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是的,但是客户买了这玩意,不像换。有点尴尬

网友A:
485bd模块 plc 参数设置一下看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