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CP1H高速计数器比较表不能中断问题

楼主(2024-07-10):
原来设备用是CPM1A的PLC,现在公司要求更换新的PLC代替,我选用了CP1H-x40dr-A,把原来CPM1A的程序转换过来,修改一些内容,由于改线路麻烦,我改用高速计数器用,用00.10,和00.11,用为高速计数器3输入,看手册也是接这两个,用01.00作为Z相复位,使用CTBL指令来做目标比较中断,现在问题是有时候可以中断,有时候不能中断,当走完登陆的比较目标后,重新复位高速计数器,继续走时,就完全不能中断了。
用欧姆龙比较少,缺少经验,希望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看是那里错了,谢谢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A:
上位机指定中断数据为32位有符号:D6
D5、D7、D8不可在上位操作数据

楼主:
谢谢帮忙
请问我程序中D0-D150的数据都是从D1000-1150传送过去的,D1000-D1150的数据我是预先存在内存中的,没有上位机,只是在PLC的内存中,电脑写入,请问哪里的什么不一样?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楼主:
发现问题了,当一个高速计数表所有中断任务完成后,要重新给INI指令一个上升沿。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