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1):
FX3U编程口协议默认是9600,但是编程软件或者触摸屏都可以使用到115200,我们自己上位机写编程口协议,能不能也切换到11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有没有详细资料可以分享一下的?

网友A:
自适应的,你的代码指定波特率就行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详细资料可以分享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适应的,你的代码指定波特率就行

我建议你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我都已经验证过的,你可以参考下面这个网站的说明
https://blog.csdn.net/azhaoxin/article/details/87993225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74577.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建议你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我都已经验证过的,你可以参考下面这个网站的说明
https://blog.csdn.net/azhaoxin/article/details/87993225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74577.html
经过查找资料,3U上电默认为9600,通讯时PLC先会发05,如果返回06说明波特率匹配,如果不匹配则读取D8116,再写入D8118,然后再发送波特率切换命令,具体算法没找到,也就是根据D8116计算D8118的方法,应该需要逆向工具等方式得到或者花钱找已经破解的人要,超过能力范围了

网友B:
PLC那头波特率不也是通过设置寄存器配置的么,正常的项目PLC和上位机一起做的情况下,PLC程序进去第一行就是设置这种基础参数(上电第一个扫描周期驱动)

所以这个事情就有两个解法:
1、改PLC,往对应寄存器里面写设置值就行了,具体写什么要么查手册要么网上一搜,都有
2、以9600波特率发命令去改寄存器,改的内容和1一样的。这里面不用算什么的,甚至不存在什么匹配不匹配的,串口通信是纯数字量通信鲁棒性拉满,要么通要么不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LC那头波特率不也是通过设置寄存器配置的么,正常的项目PLC和上位机一起做的情况下,PLC程序进去第一行就是设置这种基础参数(上电第一个扫描周期驱动)

所以这个事情就有两个解法:
1、改PLC,往对应寄存器里面写设置值就行了,具体写什么要么查手册要么网上一搜,都有
2、以9600波特率发命令去改寄存器,改的内容和1一样的。这里面不用算什么的,甚至不存在什么匹配不匹配的,串口通信是纯数字量通信鲁棒性拉满,要么通要么不通。

编程口没有设置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查找资料,3U上电默认为9600,通讯时PLC先会发05,如果返回06说明波特率匹配,如果不匹配则读取D8116,再写入D8118,然后再发送波特率切换命令,具体算法没找到,也就是根据D8116计算D8118的方法,应该需要逆向工具等方式得到或者花钱找已经破解的人要,超过能力范围了

你的这个D8116与8118寄存器地址是哪里的资料?这个网上好像是找不到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D8116与8118寄存器地址是哪里的资料?这个网上好像是找不到的呀?

通过抓包可以看到报文中读取和写入的值和这两个寄存器值相同,读写这两个寄存器的报文结构和读写其他寄存器的好像有点不一样,但是地址的对应是一样的。不过知道了这两个地址也没太大的意义,因为你通过程序赋值的方式操作这两个寄存器并不能破解

网友C:
直接用5u,5s了,用以太网了,不用研究这个了

楼主(2024-09-10):
我现在监测到了几个数据,不知道中间有什么联系
5088 4B35 A9FD 7A6F
9A24 2E3A D111 7208
4EEB 51A0 1B59 6096
前面8位是PLC回过来的,后面8位是三菱编程软件发过去的,但是不知道中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C:
有的人研究了好久了,但还是没办法。115.2k的波特率还是不能用。

网友D:
编程口是可以自动调节波特率的,你可以用SSCOM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程口是可以自动调节波特率的,你可以用SSCOM试一下。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那个截图,编程软件先使用115200给PLC发送05,PLC没有反馈,就自动改到9600,发送内容,然后根据PLC反馈发送内容切换到115200